三菱GOT1055能支持MODBUS通信吗?

楼主(2019-06-18):
三菱触摸GOT1000系列 型号GT1055-QSBD-C , 触摸软件里有这个型号的MODBUS选项,手册里没有此支持该型号的MODBUS通信。
请问到底是以哪个为准?手册还是软件?
目前尝试了连接,但无法连接上,不知是本来不支持还是别的问题?
望知道的各位兄弟,指点下。
感谢~~~

网友A:
这些东西可能随时会升级的。
有可能老版本手册没提到此功能,新版本软件有此功能。
同时还要看这个触摸屏的版本,可能老式的不行,新的行。

网友B:
站长说的对,
楼主还可以打三菱200电话,了解一下有没有补丁,一些旧的人机界面往往没一些功能,打了补丁就可以,我之前用海泰克人机时,就碰到这样的事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