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快进来帮帮忙,松下伺服扭矩控制

楼主(2019-06-18):
我现在做伺服电机扭矩控制,控制模式pr001设置的是2????接线是14和15脚
为啥我不管给驱动器多少电压,电机都不转呢?

网友A:
然后伺服还是要使能的

楼主:
以解决!驱动器型号不对

网友B(2021-07-10):
通用性和通用通信型的伺服驱动器无法使用电位器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