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好!请教涂装设备线速度怎么计算,最好有公式,谢谢!

楼主(2019-06-19):
大侠们好!
请教涂装设备线速度怎么计算,最好有公式,真心感谢!电机 1440转/分钟,减速机速比43,小皮带轮 直径 104mm,大皮带轮 直径 127mm,小链轮 17齿,大链轮 45齿。请教怎么计算线速度,换算成线速度是每分钟多少米,怎么计算,谢谢!

网友A:
喷漆吊线

网友B:
电机1440转时 线速度每分10.36转的样子 测量传动齿轮一转走的长度 ×10.36
爱家爱china

网友C:
直接用速度表测出来不久行了?

网友D:
见过很多都是装一个测速表,显示放在电柜就行
qw172365283

网友E:
帮你顶上去。。。。。。

网友F:
1440/43*104/127*17/45=10.36

网友G:
6楼就是计算过程了,理论上是这样,但是电机端用的V型皮带,是没有固定传动比的,实际速度会小于等于楼上的答案,在输送带端检测速度是最准确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感谢大家,齿轮怎么测量周长,怎么才能准确计算呢,电机频率和电机转速是否成正比

网友H:
三级减速计算啊,很简单啊

网友I:
这个必须要知道大链轮的节圆直径才能计算出链速,前面的几级减速比都知道了,也就是最终的大链轮转速可以算出,最终链速V=ω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