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9):
以前听过DP,从来没用过,西门子PLC也没用过,现在有个称重模块只有个DP口,想通过DP口读取模块里的数据(数据采集设备不是PLC,没有DP协议),网上查找了一些关于DP的,没看懂,哪位大神能简单通俗的解释一下,可以不像Modbus协议那样用串口发送一串数据,来读取?
模块厂家打热线问过,提供不了技术支持

网友A:
DP转Modbus RTU模块可以了解一下。

Good Luck~

网友B:
楼主的系统支持什么通讯方式就可以选DP转相应通讯协议的网关,现在市面上网关很多,完全能满足各种转换

楼主:
不要转换模块

网友C:
DP的协议好像还没有对外开放,要不然那么多做触摸屏的都没办法支持DP协议,只有西门子自家的屏才支持DP协议;
解决问题的最简单方法就是加一块DP转modbus rtu模块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像Modbus那样,通过发报文来读咯,加模块客户肯定是不愿意了

网友D:
DP硬件接口也是RS485,但是协议不同是无法通讯的,就像一个说日语另一个说法语是没法沟通的。除非PLC支持DP,不然不加东西肯定是无解的,想都不要想。可以用协议网关,比如anybus就有。

网友E:
什么称重模块?向称重模块厂家询问。我用过托利多的带DP称重模块,官网直接提供DP通信程序
就是托利多的,给的是PLC程序,没有用,我需要用C语言来做,所以得知道报文结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什么称重模块?向称重模块厂家询问。我用过托利多的带DP称重模块,官网直接提供DP通信程序

你没认真看帖,他不是问DP协议,也不是程序。而是他的采集设备不支持DP通讯,不想加模块又想读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没认真看帖,他不是问DP协议,也不是程序。而是他的采集设备不支持DP通讯,不想加模块又想读出数据

没有现成的DP协议,想写一个,但不知道报文结构是什么样的,也不知能不能像Modbus那样发报文读取,有些厂家问了真的等于没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现成的DP协议,想写一个,但不知道报文结构是什么样的,也不知能不能像Modbus那样发报文读取,有些厂家问了真的等于没问

自己开发DP主站很厉害了。进口品牌大多没有技术支持,国内仅是推广销售

网友D:
DP协议有DP-V0和DP-V1,你看你的传感器是用的哪种。Deutschmann有一款总线仿真测试软件分别是DPV0 Master Simulator和DPV1 Master Simulator,可以用普通串口模拟DP主站,可以导入从站GSD文件,应该可以读出数据,你有串口侦听工具的话可以分析报文。我没试过

网友F:
自己写DP主站通讯,不错。
成功了通知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