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5U控制松下伺服

楼主(2019-06-20):
FX 5U控制松下伺服,当速度设到100000以上的时候,速度就没有变化了,设置80000或者50000,都有明显变化

网友A:
速度有限制,晶体管输出,最大100000。带模块可以到200000

网友B:
FX5U本体的脉冲输出口最大为200K,但是默里面有速度限制为100K,需要修改对应的参数才能达到100K以上
qw172365283

网友C:
MR Configurator2帮你顶上去。。。。。。。。。。
qw172365283

网友C:
MR Configurator2帮你顶上去。看看吧吧,,,

网友D:
你确定是5U吗?如果是,那你程序有问题

网友E:
看这里 最高速度 默认 10K 改掉就OK

网友F: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他的定位指令是3U不是5U

网友G:
5U也可以这样用定位指令的 还有3楼是被盗号了吗 怎么到处回这种没意义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