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0):
我用高速计数器计数,到设定值后,进行脉冲输出定位控制,现在通过程序控制,脉冲输出开始的时间有延时,造成位置偏差。我想用高速计数器中断,触发脉冲输出,不知道有哪个PLC可以实现?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没有人这样玩的,这样玩迟早把自己玩死。

网友B:
基恩士的可以,不过你这控制明显有问题,哪怕及时发脉冲了,可也有滞后呀

网友C:
总感觉你说的话有问题啦,就算脉冲发送会有延时,你不可以把这个延时时间用计时器缓冲一下嘛,这样你的定位脉冲发送就不会因为扫描周期而造成影响啦,

网友D:
松下的可以,这事我常干,695行,高速计数器,780行脉冲

网友E:
松下,欧姆龙,旧版的西门子200都可以,其它不清楚,要使用这种方式高速定位,关键速度要稳定
qw172365283

网友F:
帮你订上去

网友G:
这样干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样干有什么意义呢

一个加工车床,先是CNC指令指定速度,加工完成后自动上料,产品为方形,1cm*1cm,振动盘上料,用伺服Z想做原点

网友H:
是在计数到达中断程序中再快速输出脉冲吗?
如果是,许多PLC都有这个功能,台达也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一个加工车床,先是CNC指令指定速度,加工完成后自动上料,产品为方形,1cm*1cm,振动盘上料,用伺服Z想做原点

恕我愚钝,还是没太明白你的意图。意思是高速计数值作为定位启动条件,计数达到预设值后产生计数中断,在中断任务中启动定位;计数值既不作为反馈量,也不参与定位给定量,计数值只是定位启动条件,是这样理解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要有计数中断的PLC都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恕我愚钝,还是没太明白你的意图。意思是高速计数值作为定位启动条件,计数达到预设值后产生计数中断,在中断任务中启动定位;计数值既不作为反馈量,也不参与定位给定量,计数值只是定位启动条件,是这样理解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要有计数中断的PLC都可以

问题是脉冲发送方式的支持,在中断里直接触发脉冲发送指令,而不是中断里触发一个标志位,再在外部发脉冲发送指令,这样就受扫描时间影响,造成位置不定,很多PLC的脉冲发送不是脉冲型指令,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问题是脉冲发送方式的支持,在中断里直接触发脉冲发送指令,而不是中断里触发一个标志位,再在外部发脉冲发送指令,这样就受扫描时间影响,造成位置不定,很多PLC的脉冲发送不是脉冲型指令,

1、把脉冲指令放中断程序中执行?那是否要等脉冲指令执行完才能退出中断程序,这样的话影响扫描周期,如果定位时间长看门狗都可能超时了。
2、位置不定是什么意思呢,定位的位置只与位置给定值有关。你说的位置不定,是不是定位启动时刻和高速计数值有严格的对应关系,必须在计数到达时同步启动定位,启动延迟会影响加工结果

网友G:
欧姆龙的PLC支持指令微分变化执行,可以上升沿变化执行,也可以下降沿执行.
指令前加@就是上升沿执行

网友I:
玩命的节奏!

网友E:
引用 网友G:

1、把脉冲指令放中断程序中执行?那是否要等脉冲指令执行完才能退出中断程序,这样的话影响扫描周期,如果定位时间长看门狗都可能超时了。
2、位置不定是什么意思呢,定位的位置只与位置给定值有关。你说的位置不定,是不是定位启动时刻和高速计数值有严格的对应关系,必须在计数到达时同步启动定位,启动延迟会影响加工结果

1,中断只触发脉冲指令,不必等脉冲发完

2,如果中断后在外部发脉冲,因为在扫描的时候你不清楚中断什么时候发生,这个时间长短对位置有影响

3,只要中断产生,不用什么同步,只要你速度稳定,位置就算在高度也能定得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