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0):
在自动上面时如何判断5个料位无料时的先后顺序,按顺序依次投料

网友A:
我抢个沙发吧,   料位标志,  放的时候置位, 取的时候复位;

建一个标志位数组,   BOOL  A[5]   A[0]是一号位.......A[4]  是5号位。

要求是找出离5号位最近的一个, 空的,    用循环找吧。

网友B:
先进先出

楼主:
与几号没关系,看哪一个先没料,按顺序执行,比如3号先检测到无料,先投3号,接着检测到5号或者1号没料,3号投料完毕,打开5号或者1号投料,依检测到无料顺序执行,信捷的好像没这种指令该怎么办

楼主:
信捷好像没有这种指令,改怎么做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抢个沙发吧,   料位标志,  放的时候置位, 取的时候复位;

建一个标志位数组,   BOOL  A[5]   A[0]是一号位.......A[4]  是5号位。

要求是找出离5号位最近的一个, 空的,    用循环找吧。

我没仔细看 , 理解 错了!

按先进先出的模型吧, 也可以自己写,  建一个数组,  再分别两个指针,  分别指向头和尾,  放数据的时候, 尾循环后移, 出数据的时候,  头循环后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信捷好像没有这种指令,改怎么做有人知道吗

找找看有沒有先進先出的指令,沒有的話就自己寫,這動作不難,我們公司的供料系統就類似這個。

网友D:
都是大神啊,来学习的
工控人加油

网友E:
也可以用时间去判断,先进的时间最长按照时间先后顺序
qw172365283

网友F:
MR Configurator2帮你顶上去。。。。。。

网友B: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顺序走法,谁没料就给谁加料,然后再从头查起,顺控就能搞定的事,相当于通信轮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顺序走法,谁没料就给谁加料,然后再从头查起,顺控就能搞定的事,相当于通信轮询

你这个是没有缓存的状态 如果出现你放料的过程中 其他的显示没有料 你的逻辑上就会有BUG

网友B:
这就是简单做法啊,

不然就用字移位自己写一个先进先出功能,把空的对应号初始化进连续字,计数,移出一个就计数减1,后来有空的号加在后面,并计数加1,同时可以排除已有的号,这样5个连续字就够了

网友H:
先把每一个仓赐一个固定值,再做有一优权输入功能的程序,用左移或右移指令依次把要求补料的仓对应值存入D0---D4中,再用左移或右移指令做按顺序把各个仓的值和D0---D4比较的程序,相等的仓值下料,一个仓下料完成后用下降沿信号移位,这里用了两个用左移或右移指令而且移位条件是不同的。

网友G:
你可以定义 ABCDE 5个仓为12345仓 然后寄存器D0~D~~去保存料仓无料的先后顺序 从D0往上开始排 有一个没有料了就自己去寻D0~~以上的空位 每次补料位置就看D0里面的值 补好一个料后就用循环右移指令对数据处理一下 具体的需要用的多少的缓冲寄存器 需要看你进料和缺料的速度了

网友I:
shi2999提出方案是正确的,它是我们去年为当地一大型企业做的PP粒料多仓室自动补料系统方案。

网友I:
这是有一优权输入功能的程序的一部分

网友J:
来向大神学习

网友I:
每次发出下料请求时,按流水式切换M25---M21(导通一位就上一位复位,只导一个触点)M25导通时只输入D0的值,M24导通时只输入D1的值。。。。。。。。。

网友I:
再用流水式比较D0----D4的值属于哪个仓室,就输出对应等值一行的继电器,直到这仓补完料,在切到下一个D值进行比较输出。

网友K:
补料BCDE参照A

网友L:
6楼,10楼说的都对,这种程序不要想太多,不要什么先进先出指令,用步进指令就能很好的实现自动加料动作。
例如:用三菱FX3U,
1.在一步进S0,中做检测,X0--1号没料;X1==2号没料;X2=3号没料;X3=4号没料;
2.当任何一个没料,例如,X1=ON,程序会自动跳到加料动作步,例如,S20,程序对2号进行加料,加满料后X1=OFF,而程序返回S0,再作判断;
3.就算多个没料信号同时出现,因程序是扫描执行的,程序先扫到先跳到加料程序,也不会出错。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I:
引用 网友L:
6楼,10楼说的都对,这种程序不要想太多,不要什么先进先出指令,用步进指令就能很好的实现自动加料动作。
例如:用三菱FX3U,
1.在一步进S0,中做检测,X0--1号没料;X1==2号没料;X2=3号没料;X3=4号没料;
2.当任何一个没料,例如,X1=ON,程序会自动跳到加料动作步,例如,S20,程序对2号进行加料,加满料后X1=OFF,而程序返回S0,再作判断;
3.就算多个没料信号同时出现,因程序是扫描执行的,程序先扫到先跳到加料程序,也不会出错。

问题是你的方案是无序入无序出,不具备先请求先动作,后请求做记录排队输出。一个仓下料中,有其它仓请求你就不理三七二十一跳过去,不达题意,自己意愿强驾在客户意愿之上。如果做无序输出根本不用用步进。

网友I:
如果是无序出,可以有下料请求就先自锁,用常闭触点断开其它仓的下料要求信号,完成下料后,停下并解除锁定,让其它仓的下料要求信号有效,并先自锁,再次用常闭触点断开其它仓的下料要求信号,完成下料后,停下并解除锁定,如始循环。

楼主:
无序控制很简单的,几年前都做的有,无论用步进控制,还是用M互锁都能实现,现在是有序控制,对信捷PLC来说有点复杂

网友M:
感觉8楼的师傅说的可以试试啊,低料位导通开始计时或计数,找到最大值的补料,补料结束进行新一轮比较,如果是唯一缺料,直接补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是没有缓存的状态 如果出现你放料的过程中 其他的显示没有料 你的逻辑上就会有BUG

估计你没明白轮询怎么做

网友N:
配方粉强料功能!

网友O:
这个可以参考娱乐节目中抢答系统的设计,原理类似,先抢先答
1.非标设备设计, 结合人机HMI,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以客户的利益和效益为出发点。
3.价格合理,设备靠谱。
4常驻上海、苏州、昆山周边地区

联系方式:QQ 372064796 微信:18521567982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没明白轮询怎么做

不是说你轮询方式不可以做 只是轮询存在逻辑BUG 虽然现场这种BUG是不会影响实际使用  而且你找到一个没有料了以后 该怎么处理呢  不轮询了? 肯定还是要去轮询的 一直轮询 肯定需要就数据进行缓存 它这边对补料以外的其它仓位先后顺序数据需要进行缓存  或者你这边轮询机制需要进行合理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不是说你轮询方式不可以做 只是轮询存在逻辑BUG 虽然现场这种BUG是不会影响实际使用  而且你找到一个没有料了以后 该怎么处理呢  不轮询了? 肯定还是要去轮询的 一直轮询 肯定需要就数据进行缓存 它这边对补料以外的其它仓位先后顺序数据需要进行缓存  或者你这边轮询机制需要进行合理设计

不纠结这玩意,其实用计时脉冲计数,然后找最大值就OK了,不用移位都行啊

网友P(2019-07-28):
为什么不用填表指令?

网友Q:
个人建议:
1.首先建一个数组,数据类型是整型,1代表1号料仓,2代表2号料仓。。。
2.根据现场情况记录下来,没料仓口的顺序
3.建一个读取指针的数据,以此读取,即可根据读到的数据作相应动作了

个人项目用的很稳定,欢迎一起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