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0):
请教各位大神,求方程10x+20y+30z=100的所有大于等于0的正整数解,并将解保存到存储器。请问怎么编程?谢谢

网友A:
用FOR简单问题简单处理

网友A:
用ST就更简单

网友B:
ii为符合方程条件的组合数量
D0-D2 存储为第1组符合条件的XYZ组合数据
D3-D5 存储为第2组符合条件的XYZ组合数据
。。。。。。。。。。。。。。。(依次类推)
D39-D41 存储为第14组符合条件的XYZ组合数据
真诚感谢!请帮我看看下面我编的程序,有什么问题,不能找出所有的解。谢谢
  • 下载积分:+1(东方花猪)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mall9002) 好贴好贴!

楼主:
    描述:程序
    描述:运行结果,从D60开始存储
    我用的FOR NEXT循环语句编的,但仿真结果不对,不能找出所有的解。请各位大神帮我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B:
    应该是少一重循环FOR
    我的思路是遍历所有的X和Y,Z就可以用100-10X-20Y算出来,不用对Z循环了呀,只用对X和Y循环,所以我只用了两种循环。这个思路不对吗?谢谢。

网友C:
    3循环好做 2循环要修改下公式 鸡兔同笼问题
    好的,谢谢指教。
    VX:13628473043       QQ:445431500

网友B:
    无聊再上个两重FOR循环的算法

网友D:
    其实这种用PLC写没什么意思,少说要两重循环,次数一多PLC运行时间很长,不知道你是哪种场合要PLC作这种运算
    是这样一个题目,假设有三种产品,质量分别是10克,20克,30克,现在要进行分拣,比如槽1要求分拣进100克的产品,槽2分拣进120克的产品,大概意思是这样,实际产品有六种,分别有不同的重量。然后按照不同的要求进行分拣。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编程思路。
  • 下载积分:+1(phoner) 真是好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无聊再上个两重FOR循环的算法

    这个含结构体的数组用起来确实方便,ST在计算方面的优势确实强大的多。

网友B:
    又发现一个会用结构体的,基本很少人知道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又发现一个会用结构体的,基本很少人知道
这就是很尴尬一点,毕竟结构体会用的人也不少,但是不会用得人更多。自己写的程序弄得只有自己才懂,如果辞职了,留下烂摊子没人收拾就成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