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這個程式要怎麼解釋....

楼主(2019-06-20):
請問為何d1500為何可以拆成.ABCDEF...請教一下各位大大...它拆成將子是有何用恴
D1500.A .....F
qw172365283

网友A:
非常好,谢谢使用。

网友B:
应该是监控状态,查手册资料

网友C:
字当位用,一个字16位

网友D:
省寄存器啊 一个字当十六个位用 我也经常这么干

网友E:
要先看看寄存器是表示的什么内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省寄存器啊 一个字当十六个位用 我也经常这么干
同意!!!

网友G:
d是寄存器,

网友H:
Q系列和FX5U都可以这样用,省寄存器啊

楼主:
可是我在人機介面都找不到d1500.a...f讓我覺得怪的地方...

网友I:
D1500.A==寄存器D1500的第10位,没错!
要更详细的了解在程序里的作用,你最好上传完整程序,然后才可以帮你分析。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可是像這個按鍵是將子狀況...除了d1500.a...f....其它的又分成d9901.b14這個如何解譯它的用法.....謝謝!

网友I:
D9902.B15==D9902.F
你这贴图在哪个软体上面的?
HMI里面的?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