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做的一个配方 分享一下

楼主(2019-06-21):
台达触摸屏做的一个配方 分享一下

网友A:
这个配方数据量比较少,这样列在屏上,选择没什么问题,一种情况就是配方数据量比较大,比如几百个数据,这种方式显然不合适,如此多大的数据罗列显示已经无法区分了,最好是用名称显示各个配方,大家一般用什么方法来做配方名称显示和设置?并且可以方便的切换显示。

网友B:
台达触摸屏数据写入或显示设置里的地址偏移可以满足。

专业外协

网友C:
下载来,学习一下.
高宗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