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漏电开关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9-06-21):
想请教下大家,像设备的漏电开关大家一般是怎么使用的?是在安装在总开关位置?还是只针对个别用电部件使用漏电开关?或者是分多个漏电开关分别对应保护器件?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A:
小设备就总开关用,大设备可以针对性用,漏电开关小设备用的多,可移动的,要保护好些,大设备用得少
在路上。。。QQ:1186037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