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型热电偶温度补偿导线

楼主(2019-06-21):
热电偶必须用温度补偿导线吗?之前用的就是普通导线,看着温度误差也不是很大。温度补偿导线有距离限制吗?

楼主:
之前用的时候也没用温度补偿导线,看着温度也差不多。这个是我们正常的安装方式,请问我这种安装方式,用补偿导线和普通线之间有多大的误差?

网友A:
普通屏蔽线,大约20米,
无法使用,温度乱跳.
换成补偿导线温度正常.
.

网友B:
我这里用的是补偿导线,我这个距离远.

网友C:
20米的话,可以考虑要用补偿线,不过用双心护套铜芯线也没问题

网友D:
用过温度补偿导线,传输200米以上。

网友E:
看温度要求和距离,

网友F:
有专用线卖 又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