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ENET-L 如何连接WIFI的程序
raiochang

楼主(2019-06-21):
FX3U-ENET-L 要连接WIFI
PLC内的程序要如何编写呢?
求教大神
可以了
连线设定流程为
1.先以UBS的连线连上PLC,用FX3U-ENET-L的专用软件设定好IP地址并上传
2.换网线连接方式连上FX3U-ENET-L模块,PLC连线设定那改为网络连接并设定好IP地址
3.连线完成

网友A:
不需要写程序吧 只要配置好IP 就可以
路在脚下

网友B:
FX3U-ENET-L模块不能无线连接吧

网友C:
关键是什么设备通过WIFI连接模块,无线或者有线对于设置没有任何影响
FX3U-ENET-L 如何连接WIFI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