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1):
最近要做一个屠宰设备流水线的程序,苦于没有相关资料。恳请各位大神赐教!最好发个程序参考一下,多谢了!

网友A:
国内这方面的确较少。

想想好可怕,梯形图行里行间都是血。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你好残忍啊,屠宰的也做。

网友A:
这是最简单的,乱整一个:

实际肯定比这复杂多了。。还要考虑到传送带,怎么摆动物的位置,清洗,分块,包装等等。
  • 下载积分:+1(夏华机电工程) 热心助人!
  •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简单的,乱整一个:
    [attachment=234294]

    实际肯定比这复杂多了。。还要考虑到传送带,怎么摆动物的位置,清洗,分块,包装等等。

    人才啊

网友D:
    我见过杀鱼的,纯机械,根本没电控,杀猪的相对复杂吧,楼主起码定个流程,这个有点血腥,不写了

网友E:
    3楼这是~~磨刀霍霍向猪羊?

网友F:
    好牛啊,牛人无处不在,自动屠宰的也有。
    我至今没想通,衣服上的图案,机器怎么自动绣出来的,不同的线那么多,,,
    专心搞钱

网友G:
    这种设备估计做的人少吧,梯形图上都是血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G:
    事实上,屠宰设备在屠宰前都有高压电,击晕待宰牲口的步骤,一是尽量减少动物痛苦,二是好固定位置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