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1):
这段程序第一行执行完后,怎么不给下一行程序启动信号,问题在哪儿。高手给看看,谢谢哈

网友A:
扫描周期
什么意思,可以详细说下?

网友B:
是不是什么地方把m29复位啦
M29只在这里用了,别的地方没用过

网友C:
还有注意,这个一定要有PLC才能有M8029或M8329。用模拟仿真不了。
是有接PLC试过的。输出脉冲是模拟不了的

网友D:
M29一直再RST中

网友E:
来学习学习,涨点经验.

网友F:
D171 D155要有数值

1871步加一延迟时间,比如,1秒,试试看
好的,我试试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G:
不是动动嘴皮子就能取到真经的 ,一楼完全可以给你讲明白的

网友H:
延时100ms
怎么写的延时100ms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扫描周期

第一个执行完后 必须要在下一个扫描才能在执行

网友J:
大神在哪
工控人加油

网友K:
用M29加个短延时再启动下面的定位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L:
一楼厉害!
叨叨叨

网友M(2019-10-10):
M8029特殊继电器,输出玩脉冲自己会通的

网友N:
理论上讲,你这程序是错的,一楼正解
大与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O:
同一扫描周期内脉冲指令无法启动两次或以上。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P:
需要等待一个扫描周期或者100ms时间等待, M8029一个扫描周期只能接通一次上升沿 ,在modbus RTU轮询从站时也同此理

网友Q:
为什么不按手册的方法来写,如图:

网友R:
改为 LDF M8147 试试,用M8147的结束标志,置位M29。
电器箱柜调试,制作,配套。T:185 5058 1921

网友S:
加个M就可以搞定,也就是楼上说的扫描周期问题。

网友T:
下一个扫描周期再启动下一步
WX:13076996110 深圳

网友U:
M29需要复位的,不然不能正常运行这程序的

网友V:
这个m8029不好用,用脉冲比较 方法好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