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1):
请教FX3U 双从站可否实现 ,主CPU带485BD一块,485ADP-MB 一块,两个通道能不能都设为MODBUS从站。
三菱小姐姐说,FX3U485BD不支持MODBUS,能用的是假货。

网友A: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B:
可以,没问题的

网友C:
可以的,放心弄

网友D:
理解
工控人加油

网友E:
没有问题的

楼主:
可我一直没有成功只能用一个,哪位指点下

网友F:
不行吧
  • 下载积分:+5(zhaode2888)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行吧 [attachment=234331]

    这 个是哪版本的手册,我下的手册与这个不一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 个是哪版本的手册,我下的手册与这个不一样

    用戶手冊MODBUS通信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戶手冊MODBUS通信篇

    找到了,谢谢,FX3U485BD支持MODBUS吗?给三菱的搞晕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找到了,谢谢,FX3U485BD支持MODBUS吗?给三菱的搞晕了

    FX3U485BD支持
    N:N連結
    並列連結
    MC通訊協定
    無規約通訊
    FX3U-485ADP-MB支持
    N:N連結
    並列連結
    MC通訊協定
    無規約通訊
    Modbus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