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2):
看到有的电柜用几个小的开关电源,为什么不直接用个大容量的!干扰当面?还是方便检修原因

网友A:
也干扰,维修也方便,成本会高点

网友B:
冗余电源,当一个或两个电源出现问题时,不会影响整个系统供电,可以在线更换,从而实现系统不停机。而一个电源的如果坏了,从发现到买回来,至少都的一天以上,这个损失就大了。

网友C:
2楼真相。

网友D:
2楼思路很好,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冗余电源,当一个或两个电源出现问题时,不会影响整个系统供电,可以在线更换,从而实现系统不停机。而一个电源的如果坏了,从发现到买回来,至少都的一天以上,这个损失就大了。

您好!请问一下冗余电源怎么做?
百度了一下,冗余电源(Redundant Power )是用于服务器中的一种电源,是由两个完全一样的电源组成,由芯片控制电源进行负载均衡,当一个电源出现故障时,另一个电源马上可以接管其工作,在更换电源后,又是两个电源协同工作。冗余电源是为了实现服务器系统的高可用性。除了服务器之外,磁盘阵列系统应用也非常广泛。

那机子里面,几个开关电源怎么协同工作?需要外加电源控制器还是直接购买现成的冗余电源?

网友F:
冗余电源,当一个或两个电源出现问题时,不会影响整个系统供电,否则生产就会造成很大点损失

网友G:
冗余技术现在很流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