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三菱链接寄存器W1000L(这个L有什么意义)

楼主(2019-06-22):
例:三菱链接寄存器W1000L(这个L有什么意义)W1000是运动控制器里某一个伺服的速度寄存器。数据是通过触摸屏写入PlC,同步到运动控制器里面的。w1000L这个只在运动sfc回零程序里出线别的地方就是w1000
下载积分:+3(勤工俭学) 感谢分享!

楼主:
不加为16位整数型
加L为32位整数型
加F为64位浮点小数型

网友A:
楼上正解
三菱MT2的SFC解密、MT2安全密钥(Security Key)解密,GXWORK2软件安全密钥解密 Q:2057274183

网友B:
运动CPU有介绍L表示长整形数32位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