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三菱PLC电位器调速问题

楼主(2019-06-22):
如过变频器使用了电位器进行调速,那我再使用PLC中的 速度端,会不会有冲突?

网友A:
是不同的通道,不会同时使用两种调速的
下载积分:+2(陈仙子915) 真诚感谢!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如果你变频器有两个模拟量端口,一个用在电位器上,PLC送来的模拟量信号可以做为辅助调速,但这样的应用很少,一般是PLC的模拟量信号做主,电位器通道的做辅助调速
下载积分:+2(陈仙子915) 真诚感谢!

网友C:
三菱变频器多段速具有最高的优先级,只要在多段速有作用的模式下,那么就有冲突。
下载积分:+2(陈仙子915) 真诚感谢!

网友D:
看看你的變頻器的手冊吧,以台達的VFD-M來說必須要設定頻率設定來源,只能用其中一種。
下载积分:+2(陈仙子915) 真诚感谢!

网友E:
有些有主频率和辅助频率的就可以同时起作用

网友F:
应该是可以的,详细要看变频器的说明书,我以前用台达M系列的做过,主频率由电位器设定频率,当有一个端子接通后,就可以使用第二频率,第二频率由面板设定,第二频率优先主频率,控制端子一接通,马上从主频率切换到第二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