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4):
求助   没用过西门子的PLC   1200哪种型号能实现3轴脉冲输出

楼主:
控制3个伺服   I/O点数60左右

网友A:
三个单独轴,可以的。可不是你理解的三轴S120啊
专心搞钱

网友B:
1214/1215 DC/DC/DC 晶体管输出的都可以,需要做工艺块

网友C:
1214C DC DC DC 或者1215C DC DC DC 是支持4轴PTO脉冲输出的,60个IO点的话,你需要加IO扩展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