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用家用空调当作配电柜空调的吗?推荐个效果好的空调

楼主(2019-06-24):
求教:配电柜空调效果不好,还经常坏,如果空间允许,把配电柜专用空调换成家用空调可以吗?配电柜降温有用家用空调的吗?
大家推荐个好的空调。家用小功率的的只是制冷的或者配电柜专用的效果好的。

网友A:
WHY?电器柜冷却空调经常坏?估计你的设备工作环境极其恶劣吧?

网友B:
我们是把配电柜隔离再装空调

网友C:
可以的,见过有的大型设备直接把控制柜、配电柜装在一个单独的小房间里面,防水防尘,外加一个家用空调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我们公司全是格力的空调,电力柜里还有湿度机

网友E:
有,配电房空间小,温度高,装2台5匹的柜机就好了

网友F:
我用过美国气体机箱冷却器,通压缩空气降温不用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