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系列PLC问题求助

楼主(2019-06-24):
由于没有接触过Q系列的PLC,现在又碰到了问题,请教各位大师。三菱Q的PLC,三菱的伺服控制器和三菱的绝对值编码器。现在停机时间太长了使编码器数值保持电池用完,编码器的零位数据丢失了。读出来的回零程序如图,但是有几个地方看不懂,麻烦懂 的给解释下:B200,B201,L90,L91 ,K9001, U4, G1500,G1600,G1700, G1800.如果要从这个程序上入手使编码器回零要怎么操作。

网友A:
没有注释,很难看懂

网友B:
是用的定位模块还是走的以太网,走的以太网看伺服手册,用的定位模块看模块手册,上面应该有写,不要去看程序,看程序没多大用。

网友C:
K9001原點請求的命令,實際原點復歸方是,要看定位模塊參數所選的是哪種原點動作

网友C:
G1500軸1,G1600軸2以此類推,看一下模塊手冊就懂了

网友D:
B是链接继电器,可以当普通继电器用,不过一般用在通讯处,同样还有链接寄存器W,按16进制编码
L是锁存继电器,简单理解就是掉电保持继电器
U4是单元号4上的模块,K9001是写入模块的命令字
G1500是特殊模块的地址,MOV K9001 U4\G1500就是给4号单元地址G1500写入参数K9001
上面具体的参数意义和对应地址的意义可在手册上查
下载积分:+1(13434087696) 讲的好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E:
要了解一下配件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