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GT 触屏中显示旋转风扇,如何编辑呢?

楼主(2019-06-25):
为了增加三菱触摸屏中画面动态效果,比如电机风扇旋转、水泵泵叶旋转,吊扇转动等的画面,如何在触摸屏绘图中设置呢?求助各位工控大侠,指教一下工控小白!

网友A:
自己画图形,利用图形隐藏来做。

网友B:
y 有部分动态图吧

网友C:
之前我写过的一个例子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36812.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写过的一个例子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36812.html
可否可以自己定义素材,或者哪里找到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