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cxone4.4软件安装报设备驱动安装错误

楼主(2019-06-25):
描述:安装报错
之前因为安装博图和wincc各种要求重装系统,于是就装了个w7 64位虚拟机,没杀毒软件,Windows防火墙也关了,在虚拟机里成功安装博图和wincc,轮到安装欧姆龙PLC的编程软件竟然不成功
报错什么CX-server设备驱动安装错误,一堆乱码
即使不在虚拟机里安装也报这个错,电脑从没装过杀毒软件

网友A:
看看是否路径过深或者有不可识别字符或者你的安装文件有问题了。

网友B:
欧姆龙的文件没问题的话都是一次装完!

网友C(2022-02-22):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D(2022-10-24):
怎么解决的吗,可以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