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画面如何使按钮在未登录的情况下不显示

楼主(2019-06-25):
RT,博图WINCC的画面里,如果我没有用户登陆,则该按钮隐藏不显示,当我有用户登陆了后,该按钮显示.
博图WINCC可否实现该功能,如果可以,那我该怎么操作?求教各位大佬了

楼主:
目前我知道如何让按钮不可见的方法是关联变量。。但是用户登陆怎么和变量关联起来我没有什么好的思路,于是来求助各位大佬们了

网友A:
读取当前登陆用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取当前登陆用户
问一下,应该怎么读取?

楼主:
函数是有个获取用户名的。。。。。但是可见性的变量无法选择存储用户名类型的变量啊。。。

网友A:
1、建一个WString类型变量user
2、在计划任务中添加Task_1,触发器为 用户更改
3、在Task_1属性时间中添加函数:获取用户名,变量输出关联user
4、更正一下:需要先在程序中对变量user进行比较,比较的结果输出到变量。按钮可见性中关联比较结果变量
下载积分:+5(沉迷学习)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