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了,1到99随机一个数字,如何判断个位数?将此数丢入不同暂存器!

楼主(2019-06-25):
1到99 随机一个数字,如何判断个位数,将此数字丢入不同暂存器?
个位数
为1 → D0
为2 → D1
为3 → D2
为4 → D3
为5 → D4
为6 → D5
为7 → D6
为8 → D7
为9 → D8
试过将这随机数字依序减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再将这9个数值使用 >k0、<k10 做判断,再将符合尾数的数值丢入D0-D8之中。
不知各位大神有更简短的写法吗?
先在此谢过各位大神了。
想破脑袋了我

网友A:
可以用转换成BCD码或者除法的方式取出个位数然后把它作为变址,然后再赋值

网友A:
如图所示,D100为随机数

网友B:
如果d100的数是就一位呢?应该还加条判断条件

网友C:
个位数有为0的情况
LD M8000
BCD D100 K1M0
MOV K1M0 Z0
MOV D100 D0Z0

网友D:
参考二楼,随机数除于10,取余数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学习了!

网友E(2019-11-08):
取余数啊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F:
楼上正解,分别除100,10,再取余数,余数就是个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