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秤R422/485与QJ71C24N 的接线求助

楼主(2019-06-25):
各位师傅好,本人手上有一台上海耀华称重显示器,型号:XK3190-C602 想与三菱QJ71C24模块通讯,求接线图(第一次接触)及程序
XK3190-C602
背面接线端
三菱QJ71C24

网友A:
第一次接触,你就用Q PLC ?
你先把耀华称重显示器手册上传看看,都有哪些通讯功能再说吧!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这个不应该就是看手册根据自己需求才会有接线图图吗

网友C:
SDA->R+
SDB->R-
RDA->T+
RDB->T-
要看哪種協議,Modbus的話就買專用模塊就好
真诚感谢!

网友D:
c602 新款支持modbus协议,可以和plc连接

网友D:
这是配料仪表,如果plc议能连接的话协议连接仪表最好,如果不能,仪表本身有开关量定值输出plc走开关量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