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6):
话不多说 上图    这个走 CC-link  稳定性好吗  编程复杂吗

网友A:
功能还算不错,5u的只能连6台。程序不算复杂,加上电池可以做绝对位置掉电保持
  • 下载积分:+1(思念未央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能还算不错,5u的只能连6台。程序不算复杂,加上电池可以做绝对位置掉电保持

    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出新固件版本了,能连16台了
    江浙沪非标设备自动化设计制作、自动化控制柜制作及销售、程序设计...18550928952微信同号
    淘宝店铺 w2wz.com/grmj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出新固件版本了,能连16台了

      你说的是 总线模块 80SS的  我说的是 CCLINK

网友C:
    延时还是有,目前FX5U最多可带16台JE-C。

网友D:
    还行吧,连接多了,网口连和触摸屏通信都会变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 总线模块 80SS的  我说的是 CCLINK

    FX5U本体自带的以外网口的CC-Link IE FIELD BASIC现在新固件就是有16轴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F:
    -c的驱动估不便宜,还不如用脉冲方式。

网友G(2019-08-07):
    本人用Q06 待25个JE-C    这中伺服精度低 速度慢。。垃圾的不谈

网友H:
    本人亲测5UCCLINK实际只能连接5台JE-C,第六台死活连不上,去年年底做的项目,还好有一台要求不高,只需要旋转,改用模拟量控制,不然就尴尬了。

网友I:
    对控制要求不高,动作不复杂。JE-C是个不错的选择。。但编程上确实比较繁琐,一点都不人性化。

网友J:
    说只能连6台的,是多久没有更新软件了,2018年12月以后都可以连接16台了,前提是软件版本1.050C,硬件PLC版本必须是1.11版本以上

网友F:
这个东西实时性不好,轴数少就用-A,有钱就用--B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出新固件版本了,能连16台了

网友L(2019-09-30):
80SSC,7轴没一点问题 FX5U +80SSC + 伺服自身光纤通信(不知道什么方式) 很好用 编程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