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 Sheet 连FX5U无法写元件

楼主(2019-06-26):
MX Sheet ,MX Component都安装成功,用excel连,出现无法写元件,通信都正常。请教大神

网友A:
哈哈 我也遇见过 这个你还是用OPC加组态把 那个要好用
小罗罗

网友B:
更新mx sheet和mxcomponent可以解决,软件版本问题

网友C(2019-11-05):
你use那邊沒有設定,如A1:F1可讀五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