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6):
菜鸟请教这两行程序的意思

第一行是将特殊模块NO.0中的BFM#0和1#中数据读出到m200-m215吗?
第二行是将特设模块NO.0中的BFM8#、9#、10、11#中的数据读出到D400-D403中吗?

网友A:
引用楼主taozhou85于2019-06-26 13:57发表的 菜鸟有三菱PLC问题请教 :
菜鸟请教这两行程序的意思

第一行是将特殊模块NO.0中的BFM#0和1#中数据读出到m200-m215吗?
Ans.M200-M231要讀到M215的話須把後面的K2改為K1
第二行是将特设模块NO.0中的BFM8#、9#、10、11#中的数据读出到D400-D403中吗?
Ans.D400-D403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