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想请问一下欧姆龙PLC里面中括号怎么输入。

楼主(2019-06-26):
想请问一下欧姆龙PLC里面中括号怎么输入。

楼主:
我的输入不了。

网友A:
换CP1E试下
下载积分:+2(186643715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CP1E试下
还有一下什么CPU支持这种寻址的?我1H-1L都不行。

网友B:
数组,间接寻地址。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C:
这是CP1E的指针。CP1L以上的PLC用MOVR指令

网友D(2020-03-17):
CJ的PLC可以这样用,CP的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