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6):
小弟最近研究了下间接寻址,
同样的语句在不同环境下,表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DMOV K0 Z0 ≠ MOV K0 Z0 && MOV K0 Z1 和 DMOV K0 Z0 = MOV K0 Z0 && MOV K0 Z1,竟然都有可能是对的!
实测R系列以上可以成立。但是离线模拟得,5U不成立。
以上,到底何时成立,需要怎么设置?

楼主:
另:手册上的简介寻址描述 Z0为16位,LZ为32位。5U和R的手册描述一致

网友A:
Z0跟Z1就不是连续的
V0Z0这样才是32位吧
V1Z1

楼主:
3U里手册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以前用过,DMOV K0 Z0 会清空Z0 Z1。

网友B:
ld 8000 out y0z0
z0从0变为1,不是y0断y1通,而是y0y1都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3U里手册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以前用过,DMOV K0 Z0 会清空Z0 Z1。

Z0 是D8028  V0是D8029
Z1是D8182  V1是D8183

Z0跟Z1隔一百多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d 8000 out y0z0
z0从0变为1,不是y0断y1通,而是y0y1都通

这个应该是正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