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C24N 如何指定软元件 求大神告知

楼主(2019-06-27):
各位大神 我监控QJ71C24N CH1 使用的MC协议格式1
通讯帧使用的是 QnA兼容2C帧 请问 怎么指定图片中的
软元件 D 和 起始地址为D2600 请问这个软元件是如何指定
的 我要修改怎么修改 望各位大神告知 小弟才接触 手册
看了很久也没有看明白 怎么指定的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A:
你想用哪个D都行,只要不重复用,你怎么高兴怎么来

楼主:
大神 我是不知道在哪里设置这个 GX -work2 不知道在哪里
设置这个串行指定的软元件 程序上面没有看到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B:
看GX -work2 版本
大約如圖

楼主:
这个里面我读取过 读取的时候没有东西 报警未使用
每天学习一点点

楼主:
GX Configurator-SC 想问下是不是这个软件设置
每天学习一点点

楼主:
附上程序 大神们看看 图中的D是在哪里设置的
每天学习一点点

楼主:
各位大神 读取C24通讯协议 显示并没有登录
每天学习一点点

楼主:
还没有搞明白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C:
那要看發送或接收在那
開關自己在模塊設定或參數那也可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意思是对方设备设定的软元件吗? 对方设备 是一套
vision系统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D:
如果是视觉那就是在视觉的软件上设置

网友E:
试试这里设置软元件

网友D:
不用看PLC侧的设置了~你程序都设为MC协议了~地址肯定是外部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