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7):
找不到st编程的教程,硬是自己摸索,一点一点抠出来的。
后来发现iQ-R 结构化文本(ST)编程指南就是教程,关于语法、其他手册上找不到的较难理解的结构变量都有示例。
完全st编程的中断写法好几天无从着手,把FXCPU结构化顺序指令篇看了一遍又一遍,才摸索出来,具体见工程附件。
工程是未完成的不完整工程,只是希望自己认为较难理解手册没提及的st编程方法对需要的同志有所帮助。

另外吐槽一下st编辑器,变量不能在程序里定义,只能在标签窗口定义,结构体成员引用不能单独设置字体颜色,这些都影响阅读。
总之,gx works2 的st编辑器比较简陋,但可阅读性已经比梯形图好多了。

(*****************************************************************************************************
* 程序“恒定扫描”设置
* M8039 = TRUE, 则程序为恒定周期扫描
* D8039 = 扫描周期, 单位为ms,最小恒定扫描周期为1ms
*****************************************************************************************************)
M8039 := TRUE;
IF M8039 THEN
    D8039 := 5;
END_IF;
(*****************************************************************************************************
* 初始化
*****************************************************************************************************)
EI ( TRUE );        (* 允许中断 *)
IF M8002 THEN

    FOR j := 0 TO 30 BY 1 DO
        Tcnt[j] := -1;
    END_FOR;
    RST( TRUE, HmiKey_ManualOP );
    RST( TRUE, bMode_Manual );
    RST( TRUE, HmiKey_AutoPack );
    RST( TRUE, bMode_Auto );
    DownFill_FB_Call( );
    VerticalSeal_FB_Call( );
    BagFold_FB_Call( );

END_IF;
(* 每包包装时间所需计数值 = 60000ms / 10ms / 预置包装速度,每分钟为60000ms,定时器为10ms *)
TVal_Packing :=  6000 / Param_PresetSpeed;
(*****************************************************************************************************
* 清零
*****************************************************************************************************)
IF( HmiKey_BagCnt_CLR ) THEN
    MakeBagCnt := 0;
END_IF;
IF( HmiKey_PackingCnt_CLR ) THEN
    PackingCnt := 0;
END_IF;
(*****************************************************************************************************
* 警报发生
* 报警锁,任何一种警报发生,自动包装都将停止运行
****************************************************************************************************)
IF( bAlarm_Lock_AutoPack = TRUE ) THEN

    ZRST( TRUE, Y001, Y007 );
    ZRST( TRUE, Y010, Y017 );
    ZRST( TRUE, Y020, Y027 );

    FOR j := 0 TO 30 BY 1  DO
        Tcnt[j] := -1;
    END_FOR;

END_IF;
(*****************************************************************************************************
* HMI按钮开关
*****************************************************************************************************)
Key_Hmi_FB_Call();
(*****************************************************************************************************
* 包装流程
*
*****************************************************************************************************)
IF( bMode_Auto ) AND ( bAlarm_Lock_AutoPack = FALSE ) AND ( HmiKey_FillPack[1]  OR  HmiKey_EmptyBagTest[1]  OR  HmiKey_FillBagOne[1] ) THEN

    IF( HmiKey_FillPack[1]  ) THEN
        DownFill_FB_Call( hmi_key := KeyDownID,  pT_DownFillDly := Tcnt[ ID_DOWN_FILL_DLY ],   iX := iX_DownFill ); (* 下料 *)
    END_IF;

    IF( HmiKey_EmptyBagTest[1]  OR  HmiKey_FillBagOne[1] ) THEN

        IF( PackingFlow = 0 ) THEN

            SET( TRUE, bEnd_DownFill );
            PackingFlow := FLOW_PULL_FILM;

        END_IF;

    END_IF;
    VerticalSeal_FB_Call( bEnable := bServo_End );    (* 纵封 *)

    BagFold_FB_Call( bEnable:= bServo_End );          (* 折角 *)

    ServoControl_FB_Call( pServoEnd := bServo_End  ); (* 伺服拉膜;指针参数,指向全局变量 *)

    (* 真空箱闭合 *)
    IF( bServo_End = TRUE ) THEN

        IF( Tcnt[ ID_VACUUM_BOX_CLOSE_DLY ] = -1 ) THEN
            Tcnt[ ID_VACUUM_BOX_CLOSE_DLY ] := Param_VcmBoxCloseDly ;
        END_IF;

        IF( Tcnt[ ID_VACUUM_BOX_CLOSE_DLY ] = 0 )  AND ( bAlarm_GlassDoor = FALSE ) THEN

            Tcnt[ ID_VACUUM_BOX_CLOSE_DLY ] := -255;
            Tcnt[ ID_BAG_CUT_DLY ] := Param_CutDly;
            SET( TRUE, Y_VacuumBox_Y3 );

        END_IF;

    END_IF;
    (* 剪切包装膜 *)
    IF( Y_VacuumBox_Y3 ) THEN

        IF( Tcnt[ ID_BAG_CUT_DLY ]  = 0 ) AND ( bAlarm_GlassDoor = FALSE ) THEN

            Tcnt[ ID_BAG_CUT_DLY ] := -255;
            Tcnt[ ID_BAG_CUT ] := Param_Cut;
            SET( TRUE, Y_Cutter_Print_cylinder );

        END_IF;

        IF( Tcnt[ ID_BAG_CUT ]  = 0 ) THEN

            Tcnt[ ID_BAG_CUT ] := -255;
            Tcnt[ ID_VACUUMIZE ] := Param_Vacuum;
            RST( TRUE, Y_Cutter_Print_cylinder );
            SET( TRUE, Y_VacuumPump_Y5 );
            SET( TRUE, Y_Vacuum_cylinder );

        END_IF;

    END_IF;
    (* 包装袋抽真空、封口,恒温,冷却 *)
    IF( Tcnt[ ID_VACUUMIZE ] = 0 ) THEN           (* 抽真空 *)

        Tcnt[ ID_VACUUMIZE ] := -255;
        Tcnt[ ID_HEAT_SEAL ] := Param_HeatSeal;
        SET( TRUE, Y_HoriSeal_cylinder );

    END_IF;

    IF( Tcnt[ ID_HEAT_SEAL ] = 0 ) THEN           (* 热封 *)
        Tcnt[ ID_HEAT_SEAL ] := -255;
        Tcnt[ ID_SEAL_KEEP ] := Param_SealKeep;
        RST( TRUE, Y_HoriSeal_cylinder );
    END_IF;

    IF( Tcnt[ ID_SEAL_KEEP ] = 0 ) THEN           (* 恒温保持 *)
        Tcnt[ ID_SEAL_KEEP ] := -255;
        Tcnt[ID_SEAL_COOL ] := Param_SealCool;
        SET( TRUE, Y_AirIn_cylinder );
    END_IF;

    IF( Tcnt[ID_SEAL_COOL ] = 0 ) THEN            (* 冷却等待 *)
        RST( TRUE, Y_VacuumBox_Y3 );
        RST( TRUE, Y_Vacuum_cylinder );
        RST( TRUE, Y_AirIn_cylinder );
        PackingFlow := FLOW_END;
    END_IF;

    (* 每分钟为60000ms,程序扫描周期为5ms,每分钟的计数值为60000 / 5 = 12000 *)
    IF( Cnt < 11999 ) THEN
        Cnt := Cnt + 1;
    END_IF;

    IF( PackingFlow = FLOW_END  ) AND ( HmiKey_FillPack[1]  ) THEN

        MakeBagCnt := MakeBagCnt + 1;             (* 制袋计数 *)
        PackingCnt := PackingCnt + 1;             (* 包装计数 *)
        PackingSpeed := 12000 / Cnt;              (* 包装速度计算 *)
        Cnt := 0;

    END_IF;

    IF( PackingFlow = FLOW_END ) AND ( HmiKey_EmptyBagTest[1]  OR  HmiKey_FillBagOne[1] )  THEN

        MakeBagCnt := MakeBagCnt + 1;             (* 制袋计数 *)
        PackingSpeed := 12000 / Cnt;
        Cnt := 0;

    END_IF;
    (* 包装流程结束,复位定时器、伺服结束标志、制袋一个按钮 *)
    IF( PackingFlow = FLOW_END  ) THEN

        PackingFlow := 0;
        RST( TRUE, bServo_End );
        RST( TRUE, HmiKey_FillBagOne[0] );
        FOR j := 0 TO 30 BY 1 DO
            Tcnt[j] := -1;
        END_FOR;

    END_IF;

END_IF;
(*****************************************************************************************************
* 包装膜卷棍电机控制
*
* 说明:接近开关的感应体是一个自由落体的金属横杆,由包装膜拉动其上下运动表示包装膜的松紧。
*       感应体运动到顶部,顶部金属感应开关动作,说明包装膜被拉紧,包装膜卷棍电机运转送膜;
*       感应体运动到中部,中部金属感应开关动作,说明送膜已经足够,停止送膜;
*       感应体运动到底部,底部金属感应开关动作,说明接近开关的感应体已经没有包装膜拉动其运动,
*       或者送膜太多,感应体自由落体到底部
****************************************************************************************************)
IF bMode_Auto THEN

    IF( ix_PackFilm_SensorTop  ) THEN

        SET( TRUE, Y_FilmMotor_Y13 ); (* 送膜 *)

    ELSIF( ix_PackFilm_SensorMid OR ix_PackFilm_SensorBot )  THEN

        RST( TRUE, Y_FilmMotor_Y13 ); (* 送膜停止 *)

    END_IF;

END_IF;
(* 手动控制,放膜 *)
IF HmiKey_ManualOP THEN

    IF( HMI手动_放膜 ) THEN

        SET( TRUE, Y_FilmMotor_Y13 ); (* 手动送膜 *)

    ELSE

        RST( TRUE, Y_FilmMotor_Y13 );

    END_IF;

END_IF;
附件: 结构化文本(ST)编程指南-1802.pdf (1477 K) 下载次数:944
附件: 颗粒包装机v1.0_ST.gxw.rar (180 K) 下载次数:759
  • 下载积分:+1(gk1234)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lizhendong)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xn0220xn)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chihung)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5(吴工2014)
  • 下载积分:+1(zhcdb2671)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3(heidelberg5) 好贴好贴!

网友A:
    ------------------------
  • 下载积分:+5(菜鸟入行)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神人,把输出语句改写了。我说奇怪呢,明明我程序不是这样啊,原来是改写了。
    不过我不喜欢软件自带的指令,尽量以C语言的格式来写,方便阅读。

网友A:
    只是看起来一个指令解决的事情非得写一IF ELSE,而且还出现双线圈提示。个人习惯

网友B:
    全是if else...而且还中英混搭,何必呢

网友C:
    还是习惯用FBD,ST编逻辑逻辑看着太累,出问题找半天,梯形图一竿子到底,不利于阅读。
    变量在程序里输入完标签名称按F2就出来了,还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是if else...而且还中英混搭,何必呢

    混搭标签容易辨识,就是写的时候难受。
    软件自带的指令与函数,逻辑开关写成一长串,怎么阅读啊。
    写单片机程序习惯了,所以只用SET、RST这样简单的指令,主要便于阅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看起来一个指令解决的事情非得写一IF ELSE,而且还出现双线圈提示。个人习惯

    层主是大神。
    OUT指令其实是照搬梯形图,优点是简洁。但一旦控制逻辑复杂,那读起来真是头晕眼花。
    用条件语句来写的缺点就是条件为非时,线圈不能像OUT指令那样跟随条件变化,而要多出ELSE语句,是照搬单片机的C语言写法。
    两种写法可谓各有优缺点。
    至于双线圈警告,可以在选项设置里勾选“SET指令不是双线圈的检查对象”。

网友D:
    就可读性而言,除了个人习惯原因以外,就整体程序并没有说PLC编程语言有哪一种能完全碾压另外一种的说法,
    关于梯形图、结构化还有ST的优劣各大论坛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这跟那个大佬发帖狠怼PLC垃圾,未来发展趋势是单片机天下
    有异曲同工
    江浙沪非标设备自动化设计制作、自动化控制柜制作及销售、程序设计...18550928952微信同号
    淘宝店铺 w2wz.com/grmj

网友E:
    混搭标签容易辨识,就是写的时候难受。
    软件自带的指令与函数,逻辑开关写成一长串,怎么阅读啊。
    写单片机程序习惯了,所以只用SET、RST这样简单的指令,主要便于阅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混搭标签容易辨识,就是写的时候难受。
    软件自带的指令与函数,逻辑开关写成一长串,怎么阅读啊。
    写单片机程序习惯了,所以只用SET、RST这样简单的指令,主要便于阅读。

    我知道..个人喜好吧。

    我就是觉得你是直接把梯形图用if else翻译过来,而且一个条件就占一行,那屏幕得多大才够看,中英文混合写代码过程中还得频繁切换输入

网友F(2019-12-07):
我还是倾向于使用中文标签混用,有时英文标签无法表达得很清楚,而且又长,中文标签简便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还是倾向于使用中文标签混用,有时英文标签无法表达得很清楚,而且又长,中文标签简便多了
的确如此,能用中文就用。中文字符言简意赅,我在用西门子时有此体会,有时候受字符数限制,英文做的符号寻址无法表述清楚

网友H:
感谢分享,感觉ST的通用性要强一些

网友I(2020-01-13):
梯形图跟ST一起用,这样看起来就简单多了,个人习惯

网友J:
ST编程的最大好处,就是快速编程!!!复制粘贴

网友K(2020-05-10):
习惯一切,习惯的力量大,如果一开始就用ST语言,可能早就是编程大师,一般人达不到的大师

网友K:
只有逼自己一把,才知道山有多高,自己有多大潜能值得发挥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大神有源程序吗?这方面资料有吗发一份学习一下1336547704@qq。com谢谢

网友M(2020-06-15):
数据处理个人建议还是使用ST方式编写比较方便、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