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FX2N系列PLC 32位乘法无法运行

楼主(2019-06-27):
================分割线====================
原有程序为16位乘法,寄存器最大为-32768~32768,现需要的数据为37000,如何解决这个寄存器数据溢出的问题?32位乘法有解决方法么?

网友A:
轉實數運算

网友B: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234537]
FX2N不能用GX work2运行啊……只能用FX-VPS-E

网友C:
FX1N都能用works2,何来的FX2N不能
而且2楼大佬只是图个方便没有把右下角的PLC型号截图出来而已吧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B:
是的,楼上说的没错,FX0N都可以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