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7):
麻烦请教下各位大佬~三菱模组可以控制电缸吗?看网上说电缸是脉冲控制,那么我如果要接入伺服系统中是不是需要配一个专业的电缸驱动器?另外驱动电缸升降的程序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A:
有脉冲型。IO型,总线型,用哪种看你自己水平和心情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
所谓电缸,就是伺服电机驱动丝杆仿气缸运动,你喜欢什么类型的都可以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脉冲型。IO型,总线型,用哪种看你自己水平和心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
所谓电缸,就是伺服电机驱动丝杆仿气缸运动,你喜欢什么类型的都可以

原来是这样。。。

网友E:
电缸就一个私服加个模组,你把它当做一个伺服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