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E71-100 作Modbus TCP 客户端用什么指令?

楼主(2019-06-27):
用GX-works2的通信协议支持功能,把协议下载到模块中,运行时能和C24一样用G.CPRTCL指令吗?
还是用手册上的先打开端口,ZP.OPEN指令,然后在ZP.BUFSND指令?如果用这两个指令,协议支持功能貌似没什么用了

网友A:
协议支持功能只是说用什么协议,你不打开端口,有协议有什么用好比你说汉语,但你丫的不开口,怎么沟通

网友B:
没听说过这款能MODBUS TCP

网友C:
用协议库能做modbus TCP通讯,但是没做过,只是在通讯协议支持功能里看到确实有
江浙沪非标设备自动化设计制作、自动化控制柜制作及销售、程序设计...18550928952微信同号
淘宝店铺 w2wz.com/grmj

网友D:
可以CPRTCL用这个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为何不用MT91模块,不用写程序
Fred Lo

网友F:
MODBUS TCP ,TCP要连接用OPEN指令,MODBUS用协议支持CPRTCL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