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7):
描述:图1
描述:图2
描述:图3
描述:图4
描述:程序1
描述:程序2
描述:程序3
描述:通讯协议
描述:协议2
       各位大神,我使用三菱FX2N  PLC搭配FX2N-485BD根温控表通讯,通讯座参数写入跟实际温度读出,现在写入新的设定温度都没有问题,读出温度值得时候出了怪事了,温度表温度在≤25.5℃的时候读出的数据是正确的,跟表显一致(如图1,图2显示),但是温度一旦超过25.5的时候读出的温度就是乱七八在的数字(如图2所示),请问这个是啥原因,打三菱的客服电话说让我找个示波器测试下,但是我这边也没有这个条件。
       请假各位大神谁遇到过这个问题哦,能否解答下,感激不已!!
       程序中接收的首地址D150,数据实际现在D162中是因为我打三菱的电话,那边解释说发送接收的时候回有回波,第一组接收的数据为发送数据,需要多接收点数据。
       下面配上温控表通讯协议跟编写的程序,485接线是RDA跟SDA连接接到温控表,RDB跟SDB连接接到温控表。

        补充一下:使用串口精灵调试的时候无论温度值是多少接收回来数据都是跟表显数据是一样的!

网友A:
用个串囗调试软件监视一下PLC发的数据,
你跟三菱的说下,用示波器用不起,家里没矿,有矿就不用三菱了
  • 下载积分:+1(13952325817) 好贴好贴!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网友B:
    引用楼主terence1234于2019-06-27 21:24发表的 三菱FX2N-485BD通讯数据接收问题请教 :
           各位大神,我使用三菱FX2N  PLC搭配FX2N-485BD根温控表通讯,通讯座参数写入跟实际温度读出,现在写入新的设定温度都没有问题,读出温度值得时候出了怪事了,温度表温度在≤25.5℃的时候读出的数据是正确的,跟表显一致(如图1,图2显示),但是温度一旦超过25.5的时候读出的温度就是乱七八在的数字(如图2所示),请问这个是啥原因,打三菱的客服电话说让我找个示波器测试下,但是我这边也没有这个条件。
           请假各位大神谁遇到过这个问题哦,能否解答下,感激不已!!
           程序中接收的首地址D150,数据实际现在D162中是因为我打三菱的电话,那边解释说发送接收的时候回有回波,第一组接收的数据为发送数据,需要多接收点数据。
           下面配上温控表通讯协议跟编写的程序,485接线是RDA跟SDA连接接到温控表,RDB跟SDB连接接到温控表。

    你发电子档的温控表通讯手册上来,我帮你看
    把你的程序也传上来,贴图看不到完整的东西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你也可以参照我发过的贴子
    三菱客服说的没错,FX2N_485BD,FX1N_485BD做通讯都有回波,到了FX3U_485BD就没有回波出现了,我发的贴子有说明的
    看了一下,你的贴图,RS指令那里D150后面的K16是少了点,改为K20或更大,就可以了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拜托大家帮帮忙

网友C:
    很显然超过255数据会多一位,肯定是你数据处理方面的问题

网友D:
    在数据处理这块非常不懂   根据经验  255 十进制 如果在二进制下是不是11111111 8位数据会溢出吧  用16位是否能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个串囗调试软件监视一下PLC发的数据,
    你跟三菱的说下,用示波器用不起,家里没矿,有矿就不用三菱了

    他然后微信转账让买示波器咋整

网友E:
    把d161里的数据乘以256再加上d162里的数据才是超过255以后的数据,也就是改用16位数据
    按照你说的方法解决了,非常感谢!

楼主:
    阿尔凤舞东风
    艺不压身,多休多得。

网友F(2019-12-19):
    变频器通信也有这样的,我是加大读回来的匕(如k16可以,适量加大)
    在看读回来寄存器,那个稳定就读那个。
    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