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楼主(2019-06-28):
[upload=3] [upload=2] [upload=1] 各位大侠,我想请问下,我从PLC上传到电脑的程序里面的输出点位比实际的点位少很多,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希望各位大侠帮帮看下

网友A:
图片挂了

网友B:
以实际输出点位为输出位。编程里面的点位是编程个人使用习惯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现在出现新的问题,我想查看下原来程序里面的IP设置,但是我用的V4.4版本的软件打开之后里面没有查到这个设置,请用用哪个版本的软件打开之后有这个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