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8):
Q系列PLC,假设有16点输入输出模块各一个,输入模块起始XY设置为0000,输出模块设置为0010,那在编写程序的时候,输入的第一个点是X0,输出的第一个点是Y10吗?为什么有的程序里会同时出现X0和Y0呢?求大佬解答

网友A:
你的情况,是X0和Y10

正常情况下,一般X和Y不重复地址。

但个别输入输出混合模块,比如QH42P,会有重复的。

还有一些特殊模块,比如Q64AD  QD75P4N  QJ71C24N,它们有虚拟的X和Y,这个也有重复的。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情况,是X0和Y10

正常情况下,一般X和Y不重复地址。

但个别输入输出混合模块,比如QH42P,会有重复的。

我看了一下,那个同时有X0和Y0的程序,参数里只有普通的输入和输出模块,起始XY都是空白的,按道理讲空白的情况下,CPU会自动按顺序分配地址,所以我就很奇怪为啥会同时出现X0和Y0。

网友B:
很正常,没输出的当做软元件用了,就像M一样的。

网友C:
用了應該也沒影響吧?
或許是誤寫或誤用也不一定
主要還是先確認有無真實輸入/輸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