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川崎机器人指令问题

楼主(2019-06-28):
不知道如何进入显示模式,有一些指令比如LIST,HELP,等等显示数据以及更改参数的指令不知道如何输入,执行,在普通的示教画面,AS示教画面,程序编辑画面这些都不合法,求大神告知,从哪里应用,是从机器人终端软件吗
最靓的仔

网友A(2019-09-21):
手持编程器搞定啊

网友A:
l川崎是有离线编程软件的,搜一下notepad++,不要被带偏了

网友B(2020-01-11):
示教器上按下菜单按键,出现键盘选项,进入该选项就进入监控指令输出画面。川崎机器人的指令分两种,一种是监控指令,一种是程序指令。上述画面中输入的就是监控指令,例如PC程序停止后在该画面输出监控指令pckill可以清除加载在内存里的pc程序。此外,很多监控指令和程序指令是共用一个关键词的。例如here。

网友C:
学习学习中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