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本体脉冲轴怎么实现暂停功能

楼主(2019-06-28):
是否与3U中的DRVA一样把驱动条件断开就能停止、还是说要用SM中的指令来停止和触发?SM5628/SM5644说明书理解不了、、、

网友A:
运动指令是连续型的

网友B:
一般每个轴都有个对应的专用的停止脉冲输出的内部继电器吧?

网友C:
这个技能感觉很牛逼,LZ弄出来没

网友D:
断开接通条件即可

楼主:
感谢各位回达、没实物也没法测试

网友E:
可以停止,条件满足后重新发脉冲,你的意思是假如5000个脉冲发完25000之后,暂停之后再继续发剩下的25000?

网友F:
绝对定位,可以的。

网友G:
手册上有这个介绍

网友H:
用绝对定位指令,你想停就停,反正是绝对地址,走多少算多少,不会清零,断开指令条件,就停,接通继续,这么说你明白吧

网友I:
只需断开前面的条件即可

网友J:
断开指令会减速停止,有立即停止的特殊继电器,驱动就会立即停止

网友K(2019-08-07):
要用的找我 光栅控制直接暂停,光栅没感应继续运行269069108,用到剩余距离运行有效,脉冲停止指令,剩余距离运行开始这几个特殊继电器
小罗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