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D77MS 伺服控制程序

楼主(2019-06-28):
问题请教
QD77MS 中 在定位标识符中 H0A04 是不是可以随便定义 不明白韩国人写的0A04 是什么意思 不如直接K1 K2 得了 为何这么写
第二个问题 TOP H0 K2010 D2010 K10 写完第一个轴后 直接定义TOP H0 K8010 D2110 K10 为何不重新写 D2110 -D2120 而是 直接写入D2116

网友A:
好好看伺服定位手册把,里面的参数全是用16进制表示的,当然你喜欢转成10进制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