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tk6071iq和三菱FX1N通讯问题

楼主(2019-06-29):
没有现成的通讯线,所以就自己做了一条,plc侧端口是梯形9针母头(2,3,5号脚),屏侧是梯形9针公头(6,9,5号脚),RS232通讯,我在屏的设置是:COM1,19200,E,7,1,但是显示通讯不上,波特率改成9600也不行,改成COM2也不行,请问大神屏侧该怎么设置,硬件连接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10块钱买一条

网友B:
是你线没接对,9针那边不是235,那是232的接法。应该是5条线,详细接法你去度娘或威纶通官网看看

楼主:
三菱工控板是用RS232通讯,不知道威纶支不支持232

网友C:
同样的触摸屏和plc。我的是没有问题的。买根线最省事又好看。
检查线有没有问题。串口助手软件可以检查
触摸屏是不是设置为三菱通讯协议。检查触摸屏与其它PLC通讯是不是正常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也没有解决,想一屏两机,触摸屏是维纶TK6070IK,PLC是西门子s7-200,fx3uPLC
西门子用485通讯,fx3u用RS232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