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Designer3版本疑问?

楼主(2019-06-29):
今天远程用这软件远程编辑了GT1000触摸屏
刷过后发现触摸屏无法与PLC通讯(以太网连接)
连接驱动等什么都没改,只加了一个按钮。
发现现在使用的软件版本比以前的低很多。
请问大佬们升级软件后刷新,能否解决?

楼主:
以前也刷过很多GOT的触摸屏,通讯不上都去驱动程序未选对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恳请大佬们支招

网友A:
有可能无意间,你已经把连接设置和驱动改掉了。
可参照连接手册
重新设置一下,如果以太网的,特别要注意PLC和屏的站号不要冲突
下载积分:+1(青空の夏) 真诚感谢!

网友B:
我怀疑你是升级了OS却没有下新的驱动造成的。
下载积分:+5(青空の夏) 真诚感谢!确是版本问题

网友C:
检查串口有打感叹号,驱动没有安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