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3回原点负极限功能怎么打开啊?

楼主(2019-06-29):
程序是这样的,负极限接的X17呀,但是怎么一直没法打开负极限功能啊?

网友A:
原点复归ZRN指令启动负向极限开关功能(M1307),要在回原指令前先置位此软原件,我用的是ES2系列的通道一,至于你 EH系列是不是同样的软原件就要看手册了

楼主:
找到问题了,PL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