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继电器自锁,为啥会不通

楼主(2019-06-29):
如图,按钮R35按下R36为啥不通

网友A:
你PLC的开关在运行位吗?

楼主:
当然是开的了

网友B:
双线圈了吧

网友C:
楼上说的没错,查一下,是否有别的地方用到R36?
是否有暗访问,例如,警报复位在动作。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应该是有地方RST R36了,

网友E:
看看是不是有用到双线圈R36,或者是用到变址与R36有关。

网友F:
双线圈作怪,地球人都这么想

网友G:
很大的可能是双线圈问题

网友H:
松下PLC 有一个双线圈,错误提示的设置,,默认是双线圈会报警。 一旦用了双线圈, 程序无法成功编译 运行的。

网友I:
既然不是双线圈,那就查一下R37的逻辑和R36的逻辑关系。
简单的方法,将每一个连锁点旁掉依次试,总会找到问题原因。

网友J:
单看这段没毛病,应该其地方有在reset R36

网友K:
没下载到PLC?
心若放晴,何惧风雨!

网友L:
R37和R38问题,R37和R38信号有闭合。因为你有的是常闭点。

网友M:
我用三菱PLC也遇到过同样问题,正常使用了快1个月,有个计数器就是不计数,换个点又好了

网友N:
找到问题了别忘了广而告之,谢谢张先生。

网友O(2019-12-12):
这种情况在松下不奇怪,我也没解

网友P:
问完就跑了,也不给个结果

网友Q:
R36按下对下一网络中R37和R38常开触电没影响 所以报警不会关闭
松下继电器自锁,为啥会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