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关于三相四线制的零线问题

楼主(2019-06-29):
最近搞了一台设备,现在问题就是电源模块,一会儿零线和相线为380V一会儿为220v,一会儿为20 30 V ,请教什么问题,拆开来过好几遍了,线全接的没有问题,相线也换过一相与零线连接,还是存在问题,求指教
下载积分:+1(13434087696)

楼主:
图为该电源模块

网友A:
你用万用表测3相电压是否正常
正常,就相线和零线有问题
下载积分:+1(陈仙子915) 真诚感谢!

网友B:
缺零线,烧不少东西了吧,呵呵呵
下载积分:+1(陈仙子915) 真诚感谢!

网友C:
零线断了
下载积分:+1(陈仙子915) 真诚感谢!

网友D:
拆开盒子看看,进线接法拍了看看,光这样只能是瞎猜。
下载积分:+1(陈仙子915) 真诚感谢!

网友E:
零线与相线碰线。
下载积分:+1(陈仙子915)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lulihe)

楼主:
今天上午听从各位的意见检查了一下零线 仍然没有任何问题,没有办法把电源线重新换了一根,用了一段时间后,现在又突然降压了 搞得我很是郁闷 接下来上个图

楼主:
主要问题是降压一会之后 又突然好了,就时好时坏的那一种

楼主:
并且U相和V相与零线存在380v,但是W相和零线只存在几十V电压

网友F:
断零线
可是我零线从头到尾都换过一边了还是会这样
下载积分:+1(陈仙子915) 真诚感谢!

网友G:
开关有问题,换一个吧

网友H:
接线没问题,就是开关的问题,换开关就行啦

网友I:
可能W相与零线虚短了,检查三角插内部是不是间隙过小

网友J:
并且U相和V相与零线存在380v,但是W相和零线只存在几十V电压

W和零线之间虚短路了,虚短位置可能不在这个盒子里面,外部电路

网友C:
你这个是用在设备上的?这个插座出来的可是380伏的。现在的人可是见插座就插,管你多少伏的

还有,你那条零线确认是零线不是地线?要是零线的话根本就不能用,一接用电器就会跳闸,要用4线漏电断路器,并且零线断了

要是地线的话,你的w相和地线短路。关闭上级空开,测量w相对地线电阻,一级一级的向上查

网友C:
无论那条线是地线还是零线,w相和那条线短路是确定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并且U相和V相与零线存在380v,但是W相和零线只存在几十V电压

要么W缺相,要么就 是断零,就这么两个问题,故障的时候你量漏电开关的进线,如果进线电压正常就是你的漏保触点有问题。
  • 下载积分:+2(陈仙子915)

楼主:
    今天早上 查了一遍,发现空开进电处有问题,当我再测量插座时又突然好了,这时好时坏的。不晓得怎么搞啊。。。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问题已经解决了,问题存在漏电保护的进线处,不晓得哪个马大哈接的线,W相线没有接紧,我手一带就下来了,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L:
    空开进线有电压就有问题,查上一级开关出线电压,正常就线有虚接现象,不正常就再查上级开关

楼主:
    对了,在请教一下各位,为什么W相接触不良,会使零线和其他2相的相线产生380v的电压呢,并且与W相只有几十V的电压,希望各位解答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了,在请教一下各位,为什么W相接触不良,会使零线和其他2相的相线产生380v的电压呢,并且与W相只有几十V的电压,希望各位解答一下

    我也想不通,无法解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了,在请教一下各位,为什么W相接触不良,会使零线和其他2相的相线产生380v的电压呢,并且与W相只有几十V的电压,希望各位解答一下

不太可能的事,看你拆开的图,插座是用W线220V,你说W线断掉了最多插座没电,U和V对零线绝对是220V,不信再把W线拆掉试试

网友C:
火线和零线怎么可能有380伏呢,除非零线断了

网友M:
把线耳压接的地方检查一下,有可能是没有压紧。还有先查一下漏电开关下部电压是否正常,然后查一下保险座,一步步的检查就行了。

网友N:
相线对零线不是220v吗?

网友O:
引用 楼主:
并且U相和V相与零线存在380v,但是W相和零线只存在几十V电压

W相接地了,检查一下你供电系统的电源是否中性点不接地的IT系统,是的话这就对了。

网友P:
这是哪个学院的实训室?很多学院的实训室基本上都和楼主这种情况差不多,要不就是线接触不好,要么就没有零线,要么没有从电控箱拉零线出来的话就干脆把需要的零线接电机中性点上做零线。

网友Q:
检查电源进线端电压有没有问题

网友R:
零线问题,从上级零线查。相线不会造成你说的现象。

网友S:
零线和相线之间电压出现异常只能是零线存在开路或碰相

网友T:
进线的地方零线和接地线搞错了,你这个问题是零电位问题,也就是说你的进线根本不是真正的零线

网友U:
可能如此,虚接V2V3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