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Electric P8 2.7 (x64)按照说明安装的,许可激活这个界面怎么选?

楼主(2019-06-29):
请教个问题,到这步了,怎么操作?不知道是不是前面我哪一步没有安装成功,和说明书不一样了,说明书是应该出现选择许可了,高手赐教

网友A:
貌似加密狗有问题

楼主:
安装那个加密狗时,WIN10关闭驱动数字验证,需要永久关闭嘛?

网友B:
密密麻麻,怎么不把全部显示取消掉,

楼主:
加密狗重新安装了,还是不行,出现这个界面,高手们请帮忙看看

网友C:
网上有教程,问问度娘。

楼主:
需要群里大神一针见血的回复指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