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30):
不同厂家MODBUS协议不尽相同(欧系变频器好像搞了个相同的MODBUS协议),多次遇到变频器坏了,控制走的MODBUS,又没有相同厂家的变频器更换,PLC的程序又没有,如何快速的解决这个难题?

网友A:
MODBUS是一定相同的,这不不用争议;但是各家变频器和命令不尽相同是真的,这个无法解决;就像你家建房子要把厨房修在四楼,人家家的同一个位置可能是个厕所或者人家根本就么四楼。你要自家设备通用有两个办法:1、收购全球变频器厂商,并立法:天下变频出你家(明显不可能,毕竟有人会违法);2、采购同一个牌子的变频器

网友B:
标准Modbus协议肯定是相同的,不同的控制字、状态字;以及寄存器的地址。
爱家爱china

网友C:
协议是一模一样的,这是标准协议,只不过数据地址每个厂家自定义而已

网友D:
总结上面的大神的回复,就是 报文是一样的,就是每种变频器的内部的通讯地址不一样。

网友E:
协议是一模一样的,这是标准协议,只不过数据地址不一样。

网友F:
寻找通讯帧定义一样的变频器替代,或者尽快解析PLC程序,自己有了程序才可以自由更改程序,否则一切别人束缚。

网友G:
P=W / T=U * I
2200 =220 * I
I = 2200/220 = 10a
基本公式算的,
多学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是一定相同的,这不不用争议;但是各家变频器和命令不尽相同是真的,这个无法解决;就像你家建房子要把厨房修在四楼,人家家的同一个位置可能是个厕所或者人家根本就么四楼。你要自家设备通用有两个办法:1、收购全球变频器厂商,并立法:天下变频出你家(明显不可能,毕竟有人会违法);2、采购同一个牌子的变频器

就是这个情况,确实比较麻烦。